楼主(2009-09-08):
请问如何通过电脑控制500个灯,其中若干个灯泡的开关?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控制要求说详细点。

网友B:
关键是控制要求是什么。

网友C:
呵呵;电脑是控制的,执行的你用什么?

网友D:
500个灯分到若干个控制箱,比如分到20个控制箱,也就是说一个控制箱控制25个灯,控制箱部分采用单片机控制,带有RS485通讯接口,在电脑上用VB制作个控制软件,具体功能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设定,一般电脑上没有RS485接口,在市场上可以买一个232转485转换器,用双绞线(最好是485专用的)把电脑和所有的控制箱连接起来,你就可以随意控制这500个灯了,当然完成以上事项的前提是,要懂单片机与VB编程.

网友E:
不知你的详细要求是什么,如果资源有限,可以使用编码组合的方法。

网友F(2011-03-19):
这里有篇文章写的比较详细,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blog.csdn.net/soft2buy/archive/2011/03/14/6248333.aspx#Feed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