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8):
最近接了一个扒抬机,美国的。他的机器用的三相220的,我发现它附带的设备当中有一个单相220变三相220的设备,打开上盖,能看到四个电容,下面还有风机散热,很重,不知道里面还有什么东西,请教一下原理。(接好后,相与相之间就是220,但对地电压值高低不相同)

网友A:
呵呵;单相220V变三相220V ?

网友B:
是不是真的?你先弄清楚后,若有就再和大家说说。

网友C:
是不是被楼主说反了,单相220从3相中接出来还是可行的
反过来产生三相的电源。。。。高手来解释一下,可能吗

网友A:
呵呵;有可能是先变成直流,再逆变成三相交流的;

网友D:
是不是和一些小功率伺服驱动器的入单相出三相一样呀。

网友E:
是逆变器,将单相转换成三相220V

网友F:
变频器也可以实现呀!单相220进,3相220出。

网友G:
9楼说的对,变频器完全能够实现。我们厂的皮带称就是单相220进,3相220出。

网友H:
我没见到过,要是楼主有时间的话就说明一下是什么啊,是不是带变频器的?

网友I:
变频器,我们这就有,松下的,单相220V进,三相220V出

网友J:
楼主请讲一下好吗?以前没有见到过。单相220V进三相220V出?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变频器,我们这就有,松下的,单相220V进,三相220V出
功率大点行吗?如3000W到5000W的

楼主:
东西不大,宽高都有个30CM吧,我只用万用表量了量,出来的线电压确实是220,但相电压就不是了,有的高些,有的低些。具体因为设备完好,我也不可能拆开查看,所以来请教1

网友A:
呵呵;拍个图片传上来吧;

网友L:
看上去像是变频器,或是电机驱动器了

网友M:
我也见过,不过不明白什么意识!

网友N:
单相220与合式的电容连接(电容与电感选择恰当)确实能变三相220,这个书上都有。

网友O:
楼上讲讲原理。

网友P:
变频器  我见过的空调也有

网友Q(2009-10-14):
变频电源啦!

楼主(2010-02-05):
什么原理?怎么没人说?具体是那种结构,最好有原理图

网友R(2010-09-27):
是变频器吧

网友S:
我遇到这样的现象只有交流伺服控制吧

网友T:
没见过,但是日式3相220的。每相对地的电压的确不同,我们这里有百分之30的设备都是日本或者美国的。电压用的就是3相220|V。

网友U:
应该和变频器的原理差不多

楼主:
应该是电容移相的。不过没有图,那位高人可传个图上来。

网友R(2011-05-05):
是变频器或逆变器吧

网友V(2016-06-07):
有没有哪位高手解开单项220变3相220的这个难题啊求指教

网友W:
除了变频器,逆变器可以单相变三相,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X:
看你的要求了,我用过台达的VFD-M变频器,其中的一个型号是可以单相220,变成三相220的.你可以问一下中达的人.

网友Y:
变频器 先蒸馏后逆变  功率应该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