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梯形版怎么查

楼主(2009-09-08):
FANUC 梯形版怎么查,小弟刚入门维修的,向各位师兄们学习!

网友A:
你是要问梯形图怎么查,还是别的?搞不清楚你说的。

网友B:
B-66234EN-02这个是fanuc-ladder操作手册的书号,自己去网上找找,或者问FANUC销售部拿一下看看。

网友C:
是不是想问梯形图啊?

楼主:
是的呀,梯形图怎么查

网友C:
首先你要看懂它的符号指令,然后根据指令的先后顺序结合工艺流程就会看懂了.

网友D:
在系统上按“SYSTEM”键,再按“PMC”软键,进入后好像是要按“ZOOM”把梯图放大就可以看了,具体操作可以看PMC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