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8):
1、自己画的PLC图型,联接数据库后,图型中的各个端子和数据库里元件的端子能够一一对应的上吗?我觉得对应不上,但不知道怎么设置?
2、PLC外接的模拟模块EM235,直流调速器514C 等,数据库里没有,各位大哥有的能否给小弟发一个。
3、数据库中如何查找元件?
刚开始用这个软件,好多都不懂,希望各位老鸟帮帮忙,在下谢过了先。
QQ:269695591

网友A:
明天我让专业人士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哦,好的,谢谢楼上。

网友B:
关注中~我也想学这个软件。

网友C:
昨天比思电子的人还问有什么问题呢,呵呵。他们讲最好发邮件给他们

网友D:
1. 画出的PLC图形,就是元件的符号。数据库中是元件的信息。在符号中指定端子的编号顺序,比如,1,2,3,4,...然后在数据库中指定一个文件,其中说明编号为1的端子的具体名称,以此类推。这样就可以把电气符号和电气信息对应起来。可以参考软件中自带的PLC例子。
2. 可以自己在数据库中创建这些元件。
3. 在数据库中查找元件时,可以按条件搜索。比如按照厂商,按照元件的型号,按照元件的ID编号等。也可以多个条件交叉查找。

楼主:
谢谢楼上,还有个问题。
第二点中,如何在数据库中创建元件。比如:欧陆的直流调速器514C?
请指点下,谢谢。

楼主:
szkgs大哥:
现在有两个问题,还请您指点下。
1、自己画的PLC图型,联接数据库后,图型中的各个端子和数据库里元件的端子能够一一对应的上吗?我觉得对应不上,但不知道怎么设置?
    您在上边的回答,还是有些看不懂。比如说,我画的图中各端子为A B C,而实际数据库中元件的端子为a b c,就是怎么样指定A对应a,B对应b。
2、如何在数据库中创建元件。
    现在是原理图中的符号已经有了,需要制作的是数据库中的元件符号。
看了下贵公司出的书,还不是太懂,所以还请您指点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szkgs大哥:
现在有两个问题,还请您指点下。
1、自己画的PLC图型,联接数据库后,图型中的各个端子和数据库里元件的端子能够一一对应的上吗?我觉得对应不上,但不知道怎么设置?
     您在上边的回答,还是有些看不懂。比如说,我画的图中各端子为A B C,而实际数据库中元件的端子为a b c,就是怎么样指定A对应a,B对应b。
2、如何在数据库中创建元件。
     现在是原理图中的符号已经有了,需要制作的是数据库中的元件符号。
看了下贵公司出的书,还不是太懂,所以还请您指点一下。

1. 画的符号中,不用指定端子为 A B C,只是简单的指定为 1 2 3 即可。1 2 3 代表端子的排号顺序。然后在数据库中指定端子编号为 a b c,那么会自动1对应 a,2对应b,3对应c。
2. 画好符号后,保存,会有一个符号名字。在数据库中的电气符号(PCSTYEP)区域中,写入这个符号的名字,就对应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szkgs大哥:
现在有两个问题,还请您指点下。
1、自己画的PLC图型,联接数据库后,图型中的各个端子和数据库里元件的端子能够一一对应的上吗?我觉得对应不上,但不知道怎么设置?
您在上边的回答,还是有些看不懂。比如说,我画的图中各端子为ABC,而实际数据库中元件的端子为abc,就是怎么样指定A对应a,B对应b。
2、如何在数据库中创建元件。
现在是原理图中的符号已经有了,需要制作的是数据库中的元件符号。
看了下贵公司出的书,还不是太懂,所以还请您指点一下。

1.画的符号中,不用指定端子为ABC,只是简单的指定为123即可。123代表端子的排号顺序。然后在数据库中指定端子编号为abc,那么会自动1对应a,2对应b,3对应c。
2.画好符号后,保存,会有一个符号名字。在数据库中的电气符号(PCSTYEP)区域中,写入这个符号的名字,就对应起来了。
您好,我还是有点不懂。
在数据库设置中有三栏:电气符号;管脚数据;外观符号。
电气符号写入所保存的符号名字;
但管脚数据怎么填?
元件中可以指定1 2 3,就是把所画的各个连接点命名为1 2 3就可以了,是吧?但您说的“在数据库中指定端子编号为a b c“,这一步不知道怎么设置。
另外,外观符号中要怎么填?
我比较笨,还得麻烦您再指点指点,谢了。

能否加我QQ:269695591

网友D:
就是在“管脚数据”一栏中,填入a,b,c,它们就会自动对应“电气符号”上的1,2,3. 1,2,3 是顺序编号,a,b,c 就是对应的名称。

楼主:
我懂了,真是太谢谢你了

楼主:
szkgs大哥: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
如何在数据库中添加信息?我画好的电气符号,外型号,但数据库里没有信息。像它的描述啦,出产商啦,什么的。

网友D(2009-11-04):
看你使用的数据库是什么格式的文件。如果是ACCESS,就简单地打开这个文件,自己输入信息就可以了。如果是其它格式,也是这样操作。就是手工输入。当然要对照产品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