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8):
请问12V电源适配器在运行的时候突然断电时会损坏电源适配器吗?什么原因?

网友A:
呵呵;不要频繁的开关电源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不是多大问题。

网友C:
内部有振荡部份,突然断电会使开关管在瞬间的高电压作用下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