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8):
我在一家刨花板厂,这几天电缆沟的电缆全部烧毁,线有很多,处理后我们电工厂长全填了沙子,不到两天电缆又全烧毁,他跟老板说什么是电磁场急啊急振动引起的,我就纳闷了会吗?????用了几年现在有事,各位师傅向你们讨教了,急要,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设备有问题,或者空开过大,你的线路从哪里接到哪里,有什么设备,你老板怎么说?

网友B:
你的电缆可能有地方受潮,绝缘降低,漏电增大,线芯受伤发热烧毁。

网友C:
先排除开关问题,再用"摇表"检测.

网友D:
除了始端的保护开关匹配不对意外,就是负载过多,要不就是有局部绝缘有问题,造成了短路。

最好每条认真检查。有问题的换下,不要“混”。

网友E:
可能是负载的问题,时间长了,设备增加,负载不够。

网友F:
你还是看看是不是你们的电缆的绝缘损坏,或者被击穿,造成的,最好用摇表测一下,另外还要看看是不是电流过大,潮湿造成的

网友G:
第一次是老鼠咬的,第二次是穿山甲挖的
电缆的起始端到设备端都检查过了嘛...

网友H:
电缆的烧毁,求助急啊急,???????????
我在一家刨花板厂,这几天电缆沟的电缆全部烧毁,线有很多,处理后我们电工厂长全填了沙子,不到两天电缆又全烧毁,他跟老板说什么是电磁场急啊急振动引起的,我就纳闷了会吗?????用了几年现在有事,各位师傅向你们讨教了,急要,谢谢
线有很多?  说明在同一个沟里面放了不少的电缆!电缆多了.负载大!电缆就会发热了,长时间超负荷运行是不好的.散热不行...电磁场也会产生的.那是因为你的线沟里面放电缆太多了...

楼主:
短路器是万能的,线是300MM的恺装,用了有两年了,第一次是经过正规处理的,我的感觉是电缆沟里填满了沙子引起线的发热,同时电缆过多和鐡皮产生涡流引起过热。昨天我们重新把烧毁的换了新线。共花了10多万啊,我不明白的是现在怎么有事,是才开机就烧的,《我们是24小时开机,是才停1个小时又开始》

网友I:
沙子的导热性能应该是不错的。
电缆沟里的电缆线是分批填埋的吗,也就是填一层沙,铺一部分电缆,这样就算电缆烧了,也不容易全烧掉,并且容易检查问题点。

网友J:
短路器是万能的,线是300MM的恺装,用了有两年了,第一次是经过正规处理的,我的感觉是电缆沟里填满了沙子引起线的发热,同时电缆过多和鐡皮产生涡流引起过热。昨天我们重新把烧毁的换了新线。共花了10多万啊,我不明白的是现在怎么有事,是才开机就烧的,《我们是24小时开机,是才停1个小时又开始》-------

你们是属于长期负荷,电缆选型过小,发热过大,加上断路器选型过大,在电缆短路时不起保护作用。

网友K:
象我们可是24小时不停的工作,也没有将线烧了阿,还是载流量减少了吧

网友L:
感觉还是电缆本身坏了,

网友M:
感觉是电缆绝缘有点问题吧,你也没说两次烧损的是同一个地点吗?是击穿性的还是一段几根电缆都烧了,况且地埋电缆本身就有散热问题,又是一大堆电缆都在一起,散热问题就突出了,负载是不是象楼上说的,不断的增加造成的过载啦

网友N:
我认为散热不好.负荷大.恺装电缆产生涡流

网友O:
你说的不明白,怎么样帮助你,电缆沟是有几根多大的电缆,还是有多根?是单根的烧还是其它的你也没说清楚怎么样给你分析呢?

网友P:
只是在故障地方埋有沙子吗 ? 整条线路只有一个地方埋沙子并且烧坏 就很可能是电流太大造成的 我厂的一条电缆大电流使用就是在一个埋有一小堆土的地方烧坏的{其他地方架空} 维修好后测一下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安你们的方法改了,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