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8):
我准备用S7 200编个电梯程序,玩玩,就是有几个地方不会编,没什么思路
,第一个,就是用高速计数器计数来确定楼层数,关键是要有个平层复位,我想知道的是这个平层应该设计在第几层。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在厢内,而且在第一层,准备往3层和4层去,那么同时在厢内按下3跟4,那电梯就会在3层停一下,在自行向上最终停在4层上,往想知道,怎么把3跟4存入目标楼层,让它先停在3,再停4,我觉的要存两个目标楼层,应该怎么存,只存一个得话,就简单的

网友A:
平层可以用平层开关,原来我用继电器的设计过一个三层电梯电路。后来又改成欧姆龙PLC控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