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电烧保险

楼主(2009-09-08):
我有台25吋的康佳彩电,有天早上开机时烧保险

烧的保险是3.15A的,我现在手上有3A的和5A的保险丝,现在用3A的也能正常开机使用,

用3A的,我怕经常烧,揭一次盖要卸十几个螺丝,用5A的,我怕真有什么故障得不到保护,烧更多的东西,用3.15A的,还要去市场上买,难得跑,

大家说说我是用3A的还是用5A的?还是买个3.15A的?

楼主:
我查了一下,这个3.15A的好像叫什么延时保险丝,也就是说能承受短时间的较大电流。

我现在用3A的普通保险管,也能用。

网友A:
彩电一般都用"延时保险",随便上哪个修理店都可以买一个.

网友B:
烧保险就有电路问题,装3A的好。

查一下消磁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还有,高压帽出有没有打火的可能。(注意安全)

网友C:
还是去买一盒延时保险吧,不贵的,我买过一盒才5元钱。另外普通保险容易烧。

网友D:
先用用3A的,有空再去买一个3.15A

网友E:
可暂时用5A的带替,3.15A的是延迟型保险。

网友F:
这个不懂,学习一下1

网友G:
可以暂时用5A代替。电视机刚开始启动时电流较大,用同样大小的普通保险多开几次机就烧。每次开机你会看到保险发红。

网友H:
先用着,当然要买回原装那样的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现在用的5A,想想保险只能保护电源线路,能对负载有多大保护?就算有问题,老是烧保险也很烦人的,烧坏了故障变得明显了我才好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