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的S7-400故障

楼主(2009-09-08):
原以为PLC很稳定,出故障的几率很低,尤其是德国制造的,但是我还是遇到了几个,抛砖引玉,希望大家都把自己看到的故障经验发给大家,吸取教训,少走弯路。

1是输出异常,控制的某个接触器时通时断,接触器触头短路烧毁,更换此模块后正常,判断为该PLC输出模块故障,短路为频繁通断导致弧光短路,将该故障模块更换到另一套同样的设备又正常,但是不久又出现同样的故障现象。

2是输入异常,一次正常工作过的设备突然出现故障,报警信息为某个输入点没有输入,查该点指示灯没有亮,检查有24V输入,更换该PLC模块后正常。

此外还见过s7-200输出继电器接触不良的故障,与那个时通时断的故障现象不一样,它有时接通的时候就一直通,有时接通后不通就不通,这个还很容易查到。

我工作时间短,大家还见过什么PLC故障,欢迎补充。

网友A:
只要是设备就会有坏的时候,这很正常。

网友B:
你的设备用了多长时间了,我从未发现过。

网友C:
楼主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检查一下在PLC的型号后有无CN的标志,无则是国外进来的,有是在国内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