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8):
今天我的36V电瓶车的电机坏了,修车师傅帮我换了一个48V的电机,但电瓶还是36V的,今天用了一次,也能开,我不知道额定电压不到会影响电机寿命吗?

网友A:
肯定会影响电机寿命。

网友B:
不会,速度低一点而已

网友C:
力应该会少点,所以速度应该也会慢点

网友D:
电机应该不可以象电阻那样理解吧,电压低一点,就会力小一点.

网友E:
速度会变慢

网友F:
对寿命是会有影响的,速度也会变慢的!

网友G:
速度不会达到额定速度的,对寿命感觉没什么影响的,除非超载使用

网友H:
哪位师傅能够说明白些。

网友I:
速度慢,相当于是降压调速,在直流电机是正常滴

寿命明显高于额定电压的电机

建议换48V 电瓶和控制器,跑起来有劲,跑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