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8):
各位编程好手:
     最近想在一个以前的编写的PLC程序里面加一个暂停键的功能,由于之前的程式有一千多步,思考了好久也没有想到一个好的如何加暂停键的功能程序,还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什么PLC,暂停键要暂停什么信号?

网友B:
首先要说清楚系统配置,还要说清楚具体内容,暂停的是普通控制回路的开关量吧。要怎么个控制法,是通过普通按钮控制,还是用触摸屏之类的工具来控制,按钮是复位式的还是保持型的。并且具体的实现过程有什么要求,比如暂停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自动启动。
如果是三菱的系统,可以看看ALT指令。是交替控制功能。一般的交替动作,应该能实现。

网友C:
西门子貌似有STOP指令、、、、、本人没用过西门子的。

具体你要的暂停是要达到什么效果??是暂停输出还是程序暂停执行而保持所执行的位置??
一个目的N种方法。

网友D:
用一个常闭点,按下那个键后停止一些输出或动作

网友E:
讲的太含糊了,谁都帮不了你

网友F:
还是说的具体一点吧,应该能加上的。

楼主:
现在是有一个流水线型的多种测试机构,用的是三菱的PLC,程序的步也蛮多的,我向给加一个暂停键的功能,当按下暂停键的时候,机器暂停,再按一下,系统接着暂停前的状态执行

网友G:
这不就是一键控制执行机构起停吗?
我好象还没有见过哪个PLC有这个功能指令。
若实现暂停个人认为可以这样做:在你输出驱动执行机器的那个程序的输出线圈前加个内部继电器位来隔断能流,再编写个一键控制起停程序来控制这个继电器位。

网友H:
有暂停就有快进。

网友I:
这个要根据具体的要求来自己编程的,三菱的最好用步进梯形图或是SFC编程

楼主:
各位高手,我有一个思路,关于暂停键的编程方法,不知可行:
我的三菱的程式里面现在还没有用到中断,我想用中断来编写这个暂停的功能,如题流程如下:按下暂停键,程式进入中断死循环,再按下开始键,跳出中断,不知可行否;还有一个疑问就是PLC能够死循环吗

网友B:
看一下我在3楼上说的内容先吧,小PLC的话,用ALT指令,Q系列等,用FF指令,都是交替输出。如果某个功能可以通过单个开关控制,用交替输出功能就能做到了,
你在12楼的是不错,不过我好像看到过,三菱PLC,一旦进入死循环,就会报错,ERR指示灯会亮的。
多想想用正常的办法来做,这种死循环的方法,个人不建议使用。

楼主:
谢谢,我还想请教一下单步执行这个怎么编写呢?

网友B:
有单步执行这个功能吗?如果有,麻烦告诉我一下。
用交替键做,按一下X输入,Y保持输出,再按一下X,Y输出停止,反复交替。只要把你所需要的输出,放在这个X点下面就OK了。
如果你需要暂停的是PLC输出,可用X点驱动 M8034。用于控制输出禁止的。
不管你需要哪种控制方法,都简单的,不要想的太复杂

楼主:
PLC的设备上不是有很多的单周期,单步执行的按键的么,好像单步这个功能不怎么好写,没什么思路,所以希望可以请教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