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电流

楼主(2009-09-08):
我公司一台630KVA变压器在工作中一次电流约15A左右,现接了一台吊机设备,一次电流跳动较大且频繁,跳动在通常情况下0~10A左右。这样对变压器运行有影响吗?变压器的一次电流跳动多大算合理?谢谢!急
可回我邮箱“hbxtyygy@126.com

网友A:
一次侧好像是供电部门的事

楼主:
一次侧电流的跳动就是因为变压器带了吊机的原因,吊机工作时电流从30A到200A跳动,变压器的电流也跟着跳。

网友B:
一次侧随负载侧电流改变而有所变动。

网友C:
这样跳动很正常,只要不超过变压器额定电流就可。

网友D:
这很正常,没事。

网友E:
这种事情很常见的,不会我什么问题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