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9):
大家好:
       用300PLC如何做到隔2秒的顺序启动和停止,如(编号1-2-3-4-5-6-7-8-9-10)按启动,10号启动,隔2秒,9号启动依次到1号启动,当按停止时,1号先停止,隔3秒,2号停止依次到10号停止。当其中有一台有故障时(如4号故障停车),3号,2号,1号马上停车,5-10号继续运行。怎么样用简洁的程序实现。用传统的话,光定时器就要很多,不简洁。

网友A:
各自做2秒3秒间隔时间的功能块FB,然后每个电机启动停止的时候就分别调用一次对应的功能块。

网友B:
如果是三菱的PLC的话,用循环移位指令应该能实现。
我对西门子的PLC不了解。
你看看西门子的PLC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这是皮带运输机的控制方式,要算将2秒和3秒的间隔时间做成功能块,再进行调用的方法最简单了。

网友D:
还是做成个子程序,调用为好吧

网友E:
同意5楼的,用子程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