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9):
一、
控制柜在空调上的应用

一:原理与应用
 电气柜空调(亦称机柜空调、电控柜空调、电控箱空调、控制柜空调、控制箱空调等)是一种专为电气柜设计的蒸汽压缩式空调设备和水热交换式空调设备,该设备主要用于冷却电气元件消耗电能发出的热量,为电气柜内部提供了理想的温湿度环境,同时隔离了外界环境中的灰尘、腐蚀性气体,延长电气元件的使用寿命,大大提高了机器的可靠性。本产品适用于数据处理,冶金、石化、通讯、建材、数控机床、电子、烟草、军工等各个领域。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精密控制、数控系统中,装空调能大大降低系统故障。减少一些不确定的故障,提高系统的稳定性。但现在有些空调有冷凝水,非常别扭。我们在很多系统中,安装了空调,三年多基本上没故障,有个厂在夏天经常死机,装空调后在没问题了。
控制电控柜温度和湿度,提供电控系统一个合适的工作环境,避免电控系统因温、湿度, 粉尘影响造成的误操作和损坏。
1、防止粉尘、潮湿粉尘及有害腐蚀气体的侵入所造成的电控柜内控制元件之损坏。
2、避免因电控柜散热不良和电控柜内部控制部件局部过热造成的损坏。恒温室相对于电控柜内部单点发热的部件,冷却效果是很不明显。
3、延长控制元件使用寿命:干净而且适宜的温、湿度环境,不仅可以使控制元件发挥应有的效率,更可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4、使用电控柜空调最终的效果是:避免控制系统因粉尘、高温、高湿造成的不稳定和损坏,从而影响正常生产和产生不必要的间接损失,并且可以有效降低管理成本。

原理:
http://www.hxdauto.com/kongzhigui电控柜内部潮湿空气和控制元件散发的热量被电控柜空调吸入并冷却,再送入电控柜不断循环,达到控制电控柜内部温度和除湿的效果,被吸入的潮气和热量由制冷系统循环排出。从图示可见:电控柜系列与外界是完全隔离的,这样就防止了外界粉尘,铁屑对电控柜系统可能造成的破坏。
二:型号说明
1、数控机床专用空调
机柜空调广泛用于车床、综合加工中心、仪表箱、工业机柜、线切割机等工业领域,它能精确控制现代工业机械化生产所要求的温度,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机柜空调操作简便、设计合理、品质卓越,其规格有上百种,是现代工业不可缺少的良伴。
2、co2无氟制冷空调
3、水热交换制冷空调
三:特点及性能参数
●无冷凝水。
●完美的静音设计符合对噪声要求较高的场所。
● 紧凑的外形设计适合于高度较低的电控箱。
● 基本型机械式温度控制器,故障率低。
● 具有高压、低压、过热过流等保护功能。
● 主要部件均通过ce认证,电气元件均符合欧盟rohs指令的要求。
● 核心部件压缩机与风机均选用国际名牌。
● 安装方便快捷, 只需一个人两步工作即可完成。
适用场合

1.切削屑及油雾充斥的机械工厂
2.金属屑及油雾充斥的焊接工厂
3.漆雾漂浮的喷漆工厂
4.纺织纤维漂浮的纺织工厂
5.金属粉屑及多灰尘的锻铸造厂
6.其他恶劣场所

电控柜空调具体型号选择
按以下步骤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空调型号
1.确定电控柜内元件发热量:qe(w)
2.外界传入电控柜能量:qa(w)
qa=k×f×△t
k:5.6-6.2
f:电控柜外面面积(m2)
△t=环境温度-电控柜内所需控制温度(例:如环温为38℃)
所需总热负荷qt=a×(qe+qa) (w)
a:附加系数 1.2-1.5(一般取下限)
计算所得qt对照规格表选型
规格表
规格
300/300h
680
1000
1500
2000
2500
制冷量(w)
320
695
1120
1505
2050
2560
[page_break]
二、
控制柜在高速电梯改造中的应用

摘 要:电梯一体化控制器以其性能卓越、经济高效、安全可靠等优点开始批量应用于电梯控制,对大量现有传统电梯的改造,需求量很大。以苏州远志科技有限公司的wish8000系列电梯控制柜为例介绍一体化控制技术在电梯改造中的应用。介绍了配件选择和相关参数的设置,并分析了系统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一体化控制器 wish8000 电梯 改造
1、前言
   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将电梯逻辑控制与变频驱动控制高度集成的电梯一体化控制技术业已走向成熟,并以其性能卓越、经济高效、安全可靠等优点备受电梯整机厂家和电梯改造客户的青睐。
2、电梯一体化控制器简介
2.1电梯控制技术发展历程
   国内电梯控制技术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表1所示的几个发展阶段。

表1 电梯控制系统发展历程
   电梯控制驱动技术一体化的成熟应用,不仅仅代表了电梯控制系统的发展方向,而且将改变未来电梯控制的行业格局。
2.2电梯一体化控制器系统框图
   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主要由主控制器、轿顶控制板、指令分配板、层站通讯显示板(轿内外通用)等组成。主控制器接收并处理平层、减速等井道信息以及其它外部信号,输出控制运行接触器、抱闸接触器。轿顶控制板与主控制器之间采用can通讯,是包括光幕、超满载等轿厢输入信号和门机控制输出信号的中转站。层站召唤及显示与主控制器之间采用rs485通讯协议。
系统各部件之间的关系框图如图1所示。

图1 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框图
3、改造方案
   需改造的项目为重庆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大楼(渝富大厦)三台群控电梯,载重1150kg,速度2.5m/s,。原电梯为1990年代后期安装的韩国东洋品牌的变频调速乘客电梯,因电气系统备件无法供应,电梯日常使用受到影响。通过对现场实际情况和原电梯的有关图纸资料进行分析,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最终确定如下方案:
3.1控制柜的选择
   控制柜选用苏州远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的wish8000系列电梯一体化控制柜。与传统的微机板加变频器的控制系统相比,其优点体现在:
3.1.1省去了控制板与变频器接口的信号线,减少了故障点。控制板与变频器之间的信息交换不再局限于几根线,可以实时进行大量的信息交换。
3.1.2真正距离控制,不对曲线的数目进行限制,一体化的结构通过芯片可自动生成n条曲线。再加上直接停靠的效果,将电梯运行的效率提高到极至。每次运行节省2至3秒的爬行时间,乘坐更舒适,减少等待带来的焦躁心理。
3.1.3基于大量信息的芯片级交换,一体化可以更准确的判断电梯的状况,迅速的进行调整。且对电梯故障的判断更加准确,处理更加灵活。
3.2曳引机的选择

   应客户要求,现有项目更换节能环保的永磁同步主机。我们向客户推荐了国内某知名品牌的曳引机并得到客户的认可。同时,因曳引机的改变,与之配套的曳引钢丝绳、轿顶返绳轮、对重返绳轮也同时更换或重新加工。
3.3控制回路

   因一体化控制柜的使用,原有的电气回路被大大简化。控制柜与轿厢之间的连线实际仅需28芯的随行电缆。
3.4变频门机改造

   应客户要求,对原有的故障率较高的直流门机作变频改造。首先,更换原有的直流电机为变频门电机,电机轴后侧选配200p的编码器。门机控制器采用艾默生td3200门机专用变频器,并选取距离控制方式,在简化了门系统的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可靠性。td3200门机专用变频器与一体化控制系统之间的接线也非常方便。
3.5轿厢装潢的改造
   为了保证电梯与整体建筑物的协调,并适应新环境下乘客使用的需要,采用蚀刻不锈钢板对原来的轿厢装潢进行改造。真正体现了美学与人机工程学的统一。
4、改造实施
4.1驱动主回路
www.hxdauto.com/kongzhigui/index.htm
其中: jaq-安全接触器 jyx-运行接触器 pg-编码器
图2 nice3000驱动主回路
   图2所示为nice3000驱动主回路图。用户提供的电源经控制柜的接线端子、安全接触器进入nice3000控制器,输出电源经运行接触器与曳引机电机相连。
4.2nice3000输入输出接口电路

图3 nice3000输入输出接口电路
   图3所示为nice3000输入输出接口电路。由图可以看出,采用控制驱动一体化控制器的i/o口异常简洁。
4.3电机参数自学习
   为了更好地控制电机,在电梯检修运行之前需对电机参数进行自学习,wish8000电梯一体化控制柜提供了电机静态自学习和旋转自学习两种模式。[2]在此次改造过程中,因需学习永磁同步电机的磁极为止,选择了旋转自学习模式。
4.4一体化控制器参数设置及调试
   根据现场实际接线情况,需按照wish8000用户手册相关内容对接口参数进行设置。
   其次,现场改造的电梯主参数为载重1150kg、额定速度2.5m/s 、28层28站。将wish8000一体化控制柜的基本参数电梯额定速度(f0-04)、电梯最高层(f6-00)按上述进行设置。
   完成了例行安全检查和现场参数设定以后,在检修试运行正常的情况下,实施井道参数自学习。最后进行快车的试运行和运行参数的再调整。由于wish8000一体化控制柜可以自动生成n条运行曲线,所以需要现场调整的参数极少。整个s曲线的调整如图4所示。

图4 电梯s曲线设定参数
4.5群控参数的设置
   现场三台群控中,有一台有地下室,即-1楼。其它两台电梯的最底层为大堂(1楼)。所以三台电梯的群控参数按照wish8000控制系统的用户手册要求引入虚拟楼层的概念,在设置时将最底层设为虚拟的物理楼层的二楼。其他楼层参数以此类推。
5、应用问题分析
5.1编码器的连线必须按要求将屏蔽层接地并单独走线。为了更好地排除外界干扰,编码器线屏蔽层的一端接nice3000一体化控制器编码器接口专用pe,另一端悬空。
5.2正式运行快车前,可进行数次重复的井道信息自学习,以保证控制系统记忆的楼层数据的准确性。
5.3为了降低电梯运行过程中的垂直振动,应在保证导轨垂直度、导靴间隙、曳引钢丝绳松紧度、抱闸间隙等机械部分符合要求的前提下调整一体化控制器的电气参数来改善。
6、结束语
   改造后的电梯在运行质量、舒适感以及停车效率等方面均比原有电梯有极大提高;控制、变频驱动一体化控制器的使用,还使整个系统用电更省;轿厢装璜的改善,更使电梯与整个建筑物相得益彰。实践证明,将电梯一体化控制器应用于电梯系统的改造,无论从可靠性、舒适性还是经济性等角度衡量,都是电梯改造单位和使用单位的最佳选择。

文章来源:中国传动网
[page_break]

三、抽油机生产中变频控制柜的应用

1  前言
   目前变频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在油田生产中,在工业领域里的应用日益广泛。变频技术的原理,结合信息技术、模糊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变频调速技术、传感器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使得油田开发过程中的抽油机能耗控制得到根本的改善。利用变频调速技术,通过传感器技术实现模糊控制,使机械采油的效率在运行过程中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有效杜绝了设备的空耗,从而实现了节能的目的。同时变频技术的利用使抽油机实现了软启动,设备选型更加合理。变频技术的应用适应热采区块吞吐轮次高,地下参数变化大的生产特点,使得变频技术在油田开发过程中具备了广阔的推广空间。

   2  变频柜在油井节能、增产运行机理

   2.l  工作原理
   当前在各种抽油机变频柜中处理再生电能的方法有制动电阻、吸收电容、回馈制动等,其中较为先进的方法是利用回馈制动的方式将这部分电能回馈电网。抽油机能量回馈智能变频控制柜,在电动机驱动抽油机的状态时由主变频器从电网吸收电能,而在油井释放能量状态时由回馈变频器将这部分能量变成与电网电压同步同相位的正弦波经过滤波后回馈电网,利用变频控制柜+永磁电机配合使用,进行节能改造经实践证明效果非常明显,节电率高达30%一60%。
   2.2  增产原理
   动态节能装置通过输入正常频率、最小载荷、最高频率、最低频率,能够根据实时采集载荷及示功图进行分析处理。在一个冲程内采集的载荷大于最小载荷,抽油机按正常频率运行,如果采集的载荷小于最小载荷,变频柜将在最高频率和最低频率之间分成多段运行。对于上下不平衡油井,控制抽油机按不同的频率运行,达到上快、下慢的方式运行,减少空抽,提高泵效。
   如果电动机运行在额定负荷或额定负荷附近,则电动机属于经济运行。实际上,电动机以轻载运行,即一般称为“大马拉小车”的情况是常见的。因此,电动机节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电动机运行效率取决于电动机负荷率,国家标准gbl2497—1995规定,y2系列(ip44)37kw/6极电动机的负荷率应大于0.40:22kw 6极电动机的负荷率应大于0.46,此时电动机为经济运行。对于不同功率的y系列电动机,效率下降点也不同。一般情况下,效率和功率因数随负荷率变化的曲线如图l所示。把效率将要快速下降点q所对应的负荷率称为临界负荷率β。当负荷率β>βa。时,效率的变化不大,这是由于电动机的可变损耗和不变损耗的对比关系所决定的,当负荷率β(0.70时,功率因素下降很快。功率因素的低下不但使电动机本身能耗有所增加,而且给电网造成了附加损耗,降低了电网容量和变压器设备的利用率。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只要负荷率β不低于βa,“大马拉小车”的影响主要是降低功率因数。对于一般负荷(如风机、水泵),节能的关键是提高负荷率。如果将负荷率提高到0.70—0.80可以说是最佳运行区间,没有必要提高到1。一般工作在β=0.70以上,功率因数就比较高。
  3  游梁式抽油机用电动机运行特点

 游梁式抽油机是机械采油的主要设备,约占机采井总数的75%。它工作时承受带冲击性的周期交变负荷,如图2a所示。这一负荷特性要求驱动电动机在选择容量时留有足够的裕度,以保证带载启动时能克服抽油机较大的惯性矩,满足启动要求;在运行时有足够的过载能力,以克服交变载荷的最大扭矩。因此,电动机容量选择就过大,负荷匹配不合理,大多数情况下电动机处于轻载状态,负荷率一般为0.25.同时,电动机在一个冲次中还存在两段发电状态,一个冲次内电动机电流如图2b所示,在一个冲次内其电压、电流相量图如图3所示。在一个冲次内,电流的大小及相位角φ总是变化的,相位有大于90°的情况,这段时间有功电流为负,为发电状态,这已从理论上和现场实测得到证明。在现场实测中,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接人三相电度表,在一个冲次内有两次电表反转:二是用计算机采集电压、电流的正弦波形,也清楚看出相位角甲大于90°的情况。发电情况与平衡有关,平衡效果越差,发电越多。平衡效果较好时,只有一次发电状态。这种特殊负荷给电动机节能带来很大难度。另外,抽油杆运动时的惯性作用和弹性变形,使抽油机在上下死点产生冲击,而普通y系列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是硬特性。在运行过程中转速随负荷变化不大,抽油泵柱塞的实际行程由此变短,从而影响泵的充满率,降低泵效,使整个游梁式抽油机的系统效率降低。
由以上分析可知,游梁式抽油机节能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电动机本身考虑,就是提高电动机效率和负荷率,从而提高运行效率和功率因数。提高电动机效率的潜力不大,能提高几个百分点就很不容易而且是以提高电动机成本为代价的。因此,如果负荷率高于临界负荷率,只要并上适当的补偿电容器就达到节能的目的。二是从系统考虑,就是改变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使机、杆、泵整个系统达到较好的配合,提高系统效率。两者比较,后者的节能潜力比前者大得多。因此,后者应该是游梁式抽油机用电动机节能的主要研究方向。(北京盛唐和迅专业的变频器控制柜维修咨询电话010-51260299  网站网址http://www.hxdauto.com/kongzhigui)

盛唐和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