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9):
在防雷检测中,引起接地电阻读数不准确的因素很多。总结起来一般有以下九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由于接地电阻测试仪是通过铁钎发射和接收电流来测试接地体的地电阻,所以两铁钎之间及两钎与接地体之间距离太近时将产生相互干扰,并由此产生误差。因此,在测量时。接地体、电压极、电流极顺序布置,三点成直线,彼此相距20 m。

第二,铁钎插地深度应大于铁钎长度的 1/4,否则,将产生测试误差。因此。在检测时应尽量将铁钎打深。

第三,被测接地极在“公用地”情况下,因设备绝缘不好或短路,引起接地装置对地产生一定的地电压,测量时使读数不稳定。此时应断电进行检测,或有断接卡的地方断开进行检测,避免地电压对检测的影响。

第四,接触不良。被测物体生锈或者检测线折断时,检测时会发现时断时通或者电阻较大的现象。此时应首先除锈,如果仍不能排除,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检查检测线的导通性。

第五,检测高层建筑时,使用线过长、过粗,使线阻和感应电压增大而引起测量误差。此时应使用线阻比较低的导线,尽量减小测量误差。

第六,当所测的地方有垫土或沙石等材料时,因上下两层土壤电阻率不同而引起测量误差。此时应打深铁钎,使它和垫层下的土壤充分接触或避开垫土层,使测量误差减小。

第七,当所检测的接地装置和金属管道等金属物体埋地比较复杂时,可能会改变测量仪器各极的电流方向而引起测量不良或不稳。此时应首先了解接地体和金属管道的布局图,选择影响相对较小的地方进行测量。

第八,因地表存在电位差或强大磁场而引起测量不准确。此时工业电器应尽量远离电位差大的地方或强大磁场的地方,如不可避免,应相对缩短检测线,减小测量误差。

第九,未按说明书操作,仪器有故障没有及时维修,仪器不准确或长期没有鉴定等因素,也会引起测量误差。

网友A:
待抽个时间,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