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9):
1、粉尘对空压机的危害

  空压机的人口过滤器主要是为了除去空气中的灰尘颗粒,防止灰尘对压缩机叶轮的平衡造成影响。粉尘对于高速运行的空气动力设备有3种危害:
(1)结垢。小颗粒粉尘(粒径<5,um)在设备内部形成坚实的结垢,影响气流运动,降低设备运行效率,使“喘振曲线”漂移,破坏叶轮的动平衡,使转子的轴振动升高,导致被迫停机检修。
(2)磨损。大颗粒粉尘(粒径≥5,um)撞击叶片和气流通道,造成表面磨损。
(3)腐蚀。腐蚀性粉尘引起设备的化学腐蚀。在石化企业中,空气动力设备必须常年运转,停机可能意味着停产。为了确保它们无故障、高效率运行,最大限度地减少停机次数和维护工作量,就要在空气吸入口设置性能优良的空气过滤装置,工业电器以减少粉尘对设备的破坏。空气过滤器过滤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空压机的长周期运行。

  2、空压机空气过滤器的性能指标

   过滤器的性能指标主要是除尘效率、阻力及过滤器的容尘量。除尘效率的定义是过滤器所捕集的尘量占气体带入过滤器总尘量的百分比,通常用r/表示。
即=(G2/G1)×100%
式中:G1:——单位时间内带人过滤器的尘量g/h;
G2:——单位时间内过滤器捕集的尘量g/h。

   尘粒直径不同其除尘效率不同。在衡量过滤器的除尘能力时,必须指明粒径的大小。在同一粒径的前提下进行比较,这就是分级效率。阻力是指气体通过过滤器的压降,在保证过滤精度的前提下越小越好。随着过滤器阻力的逐渐上升,会影响空压机的进口压力,造成空压机能耗增大;阻力过大时,还会引起空压机喘振。因此当过滤器的阻力达到或接近空压机的允许真空压力时,要及时更换滤料。

   容尘量表示过滤器滤料开始工作到需要更换滤料的时间内,过滤器单位面积所捕集的尘量,用g/m2表示。这一指标反映了过滤材料的消耗、过滤器的制作成本 。

网友A:
理论是这样,但实际就不一样了。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说法,但是要实际的工作中还是要考虑到用户现场的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