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线损问题

楼主(2009-09-09):
最近我所要求将线损超过百分之十的台区上报原因,我管辖的一个台区线损近十二,必须上报。我上报的原因是主线线细(改造时是100KW现换成160KW)供电半径长(500米),上边说不行供电才三万多度。表才校了,表箱也用一次性编码封封了,我实在想不出其他原因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线损和漏电肯定会有的。一般都是分滩了。

网友B:
是居民用电还是工厂用电

楼主:
是农村,居民工业都有,变压器下边JP柜也有漏电保护(有时不用闲麻烦但漏电能投上)

网友C:
百分之十二,真不低。

网友D:
线损 是有一大部分的

网友E:
线损主要是线路损耗、变压器损耗、计量部分损耗和计量误差几部分。
根据你所说我认为最主要原因是线路(线径和接头)和供电距离造成。一般损耗在7%-10%属于正常,12%是高了点。
还有变压器什么型号?(是不是节能变),计量互感器有没有校验?

网友F:
供电线径是否太细,变压器是新型号还是老型号。

网友G(2010-07-19):
供电距离、电缆线径等应该有关系的,我最近都在找损耗太大的原因。

网友H:
工厂用电 可能有问题的 没准还有偷电的呢
工厂用电 应该 再上调一点价格 呵呵

网友I:
线损主要是线路损耗、变压器损耗、计量部分损耗和计量误差几部分。
根据你所说我认为最主要原因是线路(线径和接头)和供电距离造成。一般损耗在7%-10%属于正常,12%是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