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9):
恒压供水没压力罐的情况下怎样解决,请指教

网友A:
要多大设备?

网友B:
说得太简单了,能不能详细一些介绍控制需求呢?

网友C:
用变频器控制就可以代替压力罐。

网友D:
估计没有戏唱

网友E:
只有用变频器控制才可以代替压力罐,但投资可就大的多了。

网友F:
如果是消防供水,一般要用变频器,也要有压力罐的

网友G(2009-10-11):
没有没有压力罐效果不好,最好还是加一个

网友H:
请问变频恒压供水不加压力罐行吗,我总不加,加罐泵能停吗?期待回答。

网友G:
在变频系统里面,没有压力罐系统的压力波动很大的,他别时高扬程的水泵,系统的恒压值高的时候,8KG以上这个波动更明显,我经常碰到。假如是压力开关或者电接点压力表控制的会导致水泵不停的启动停止没完没了

网友I:
换用变频器,请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详细介绍。http://www.boshanbeng.com

网友J:
如果压力没有很严格的要求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