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9):
请问10匹压缩机能短暂反转吗?(是指在新机器试机的时候不确定)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压缩机(是指在新机器试机的时候不确定)百分之百正转?在使用电动机相序保护器的情况下能做到吗?请高手提供意见,最好有线路图,感谢!

网友A:
短时间反转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放心,可以把皮带拆下试机。待确定后装皮带。

相许保护器上有电路图告诉你接线方法,我们就不必传图了。很简单。

网友B:
翻转没有什么是的,

网友C:
点一下没问题。

网友D:
电动机相序保护器的情况下能做到

网友E:
一般都有相序继电器

网友F:
一般情况,禁止反转的设备应该有:
1、在说明书及设备醒目处设“禁止反转”等标识;
2、对三相电源设备必须设置防止反转的措施,如相序保护

网友G:
不要反转,没有好处的。

网友H:
2楼说的很好,经验丰富。

楼主(2010-01-16):
压缩机哪来的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