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9):
一台北京2000年产的小数控机床  配电箱里只有直流电源 再就是两块线路板  其他就是接触器断路器啦  就这些  昨天还好好 今天开机自动不按程序走刀 ,一开始直走横梁 过段时间横梁侧刀一起走  改了程序照样这样不按程序走   请高手分析一下大体那个部位问题?谢谢啦

网友A:
接触器硬件有毛病吗?

网友B:
是什么数控啊?是数控车还是数控洗啊。
说清楚。

楼主:
一台小铣床 卧式的 是北京产的 型号都没有了  接触器没问题 就是自动不按编好的程序走  但是手动一切正常  自动的时候向前和向左同时走 关机重启也是这样  设备有个小显示屏再就是编程健   请高手分析那个部位的问题   这个设备在电箱里只有电源板  再就是两块线路板  每块线路板都有一排大功率三极管 大约7-8个

网友C:
给他重新清零再试。按说明书进行清零,有时程序不好用,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原来修德州数控时就经常要进行清零操作。

网友D:
是不是线路短接了阿

网友E:
楼主这个问题我有很多不解
第一,这个机床是数控的吗,用什么品牌的控制器。能分清楚数控和程控吗?
如果是数控,那么,您说的修改程序是指加工程序还是T图?
第二,改了程序还是不行,程序是你自己改的吗?用别的厂家的机器,如果你可以改程序,那估计是数控的可能性比较大,修改的应该是加工程序,另外一种情况修改是程控系统的对话界面。
第三,如果是数控的,系统出错一般会报错的,有没有确认过?
第四,该数控系统的牌子是什么?要是不清楚,最好发图上来。
第五,要大概说一下机械结构。有横梁,有侧刀,好像跟我们公司的龙门磨床比较像。但我们公司用的是三轴伺服的程控系统。
第六,如果能确定伺服系统没有报错(应该是伺服吧?),那就很有必要确认输入信号有没有问题,比如有没有可能是JOG模式下,点动按钮不能复位,导致系统开机就一直接受脉冲并且移动。或者电子手轮模式下,如果手轮信号有干扰等状况,也可能会持续发脉冲。
希望这些对你有用。

楼主:
数控和程控怎么区别??各都是什么意思 ?用哪种控制???请楼上的师傅指教?!

网友F: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了,一句两句可能说不清
要一点一点查,先从电机开始往上查

网友G:
是步进电机的了。

网友H:
从楼主描述的看,机床很有可能是步进电机的,这种故障的原因可能是:1.系统有问题,估计是早期的单板机或单片机控制的,2.驱动电路坏了,比如大功率三极管和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