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压问题

楼主(2009-09-09):
COM公共端与输入点两端有没有电压DC24V?????

网友A:
说清楚点。

网友B:
三菱FX1sPLC输入点就是的

楼主:
西门子224。就是用万用表量,COM点跟IO.1之间存不存在电压~????

楼主:
那就问一下:输入点IO.1这点是正极还是负极输入?

网友C:
不能一概而论,你看看相应PLC资料就清楚了

网友D:
看相应的选型手册,上面有图

网友E:
要看具体的型号

网友F:
呵呵;三菱FX1S/1N/2N中国大陆销售的输入电源已经内置,在PLC通电时,不接线你量一下,输入与COM间有DC24V;     带-ES/DS的型号公共端S/S,这种是没有电源的,需要外接;
FX3U等已经改成外部接电源了;
其它品牌的多是外接DC24V电源的,包括上面的S7-200;

网友G:
FX3U也是内部有电源,外部多了S/S端跳线,可以选择接0V还是24V,以便接PNP还是NPN型信号

网友H:
要具体看手册的,如果内置电源的,就会有的
一般的都会内置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