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4线安电表

楼主(2009-09-09):
我的是3相4线供厂里4栋宿舍。要求装表手,头有个dt862-4的表,3个20倍的互感器,我接法是1 4 7端子分别接互感s1 。  2  5  8  端分别接abc相,    3  6   9端接互感的s2并369端串连后接的地线,问题来了还剩10 和11两个端应接n线,说明书上图画的是10进零线11出,可我零线很粗20平方毫这么大,怎么能10进11出这样接呀不合道理吧,我搞不懂了,问下师傅们可以从主零线上引根零线接到10上接好,而11空着不用,这样行嘛??

网友A:
可以。只是让电表线圈组成一个回路。

网友B:
你的接线没问题的

网友C:
这个接法没有问题

网友D:
行,计量零线

网友E:
DT862-4是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电压需要零线,用2.5的铜芯单线引入即可。

网友F:
零线大于1.5平方就够了

网友G:
大家说的对。

网友H:
长知识了……

网友I:
我也碰过类似问题, 只是我把10平方线铜心去了一些。  我的电表不带互感器接法不知能否跟楼主的一样接法?  请教后来的师傅!

网友J:
请楼主确认一下,10进11出,有没有过载保护之类的功能。10号和11号会不会是一组常闭触点。

网友K:
当然可以了

网友L:
11楼的不能和楼主一样接,楼主的是互感式的,而你那是直接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也碰过类似问题, 只是我把10平方线铜心去了一些。  我的电表不带互感器接法不知能否跟楼主的一样接法?  请教后来的师傅!
可以,不过要有单独的零线压线点

网友M:
行的,这还用问,肯定你没做多久的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