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9):
请各位大虾帮忙举个三菱FX2NPLC中的FOR 和 NEXT 指令应用的例子。

网友A:
呵呵;
FX系列编程手册上讲的不够明白?

网友B:
按手册上的例子写歌小程序测试下就好理解了

网友C:
三菱PLC【For-Next】循环程序使用示例
FOR-NEXT程序使用

程序举例

注意:容易出错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