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9):
请各位高手帮助:三菱的PLC,型号是:FX2N,  如何与MCGS组态软件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助:三菱的PLC,型号是:FX2N,  如何与MCGS组态软件连接?

网友B:
安装软件自带的驱动就可以了啊

网友C:
二楼正解

网友D(2013-05-31):
数据位数呢?

网友E(2016-07-09):
在优酷搜索“三菱PLC与MCGS组态”,配置非常简单。这几天我刚好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