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0):
各位请详细听我叙述昨天调机的过程,谢谢

伺服:安川SGDM-10ADA

一台新设备准备上电调试,这种机型已经试用过N台,所以接线方式是没有问题的。用一台7.5KVA 三相380转三相200V变压器供伺服电源,检测电源三相200V正常后,将所有电源线及控制电都插上放大器通电后,显示RUN,表示一切正常,过了几分钟,没任何操作的情况下突然显示出A.71然后又变成了A.41,A.41表示电压过低,可我检测了200V很正常,检测控制线路都没问题,于是我将变压器换成1.5KVA380V转220V变压器,然后将位置模式相应的参数设定到放大器后重新上电,同样显示A.41。不知道为什么只好换台同样型号的放大器试试,第一次上电一切正常,每二次上电瞬间放大器冒出红色烟,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后同事将两台伺服放大器拆开发现第一台的保险丝不通,第二台的保险丝是通的,但压敏电阻和控制板全烧了      ,他们将第二台的保险换到每一台上,再将第一台放大器再装上,同时发现之前两台放大器的内置电阻短接点(B2、B3)却接在了外置电阻(B1、B2)的点上,改正后,将改装后的放大器只插上主电路电源和控制电源 其他连接都断开继续通电,还是冒烟(白烟),再继续检测电路,发现机器的地线在接回到配电柜的地方没锁紧,其他全都正常,接紧地线接上第三个伺服放大器,又什么都正常,也就是说整个过程就发现1、内置电阻的短接点接错到外置电阻的点上;2、配电柜的接地线没锁紧,其他什么都没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到底是接线问题还是伺服本身的问题?

网友A:
呵呵;冒烟一般是电源电压过高;

楼主:
200V啊,不高啊

网友B:
会不会有接错线的情况发生,多查查线。楼主。

网友C:
200V ,你接个36V的接触器,马上冒白烟

楼主:
接线也没问题啊,因为没改线路最后一台没出现问题
整个过程就发现1、内置电阻的短接点接错到外置电阻的点上;2、配电柜的接地线没锁紧
所以如果是以上两种原因的话,那是为什么,如果不是这两个原因那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