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0):
接触器可以和控制回路放在一起吗?
就是说接触器的震动是否会控制回路造成影响?

网友A:
一般不会有很大影响,除非接触器旁边是小信号。

网友B:
那要看接触器是多大的了。它动作时产生的震动如果比较大的话,最好不要用于控制回路一起。

网友C:
只要保持大概30CM的距离,电气柜安装牢固的话没有问题
我以前经常用这中设备

网友D:
关键是安装要牢固

网友E:
小型接触器,一般可以与继电器控制回路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型接触器,一般可以与继电器控制回路在一起。
我的控制回路有单片机,据说也会产生电磁干扰

网友F:
呵呵;要考虑干扰引起的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要考虑干扰引起的误动作;
单片机抗干扰性这么差啊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G:
有单片机最好单独装。

网友H:
一般不会有很大影响

网友I:
一般不会有很大影响,要是有的话,你把它该远一点就是了

网友J:
一般的小点的接触器是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