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0):
请问 区分黑白塑料物体应选用什么传感器?谢谢

网友A:
找基恩士问问,他们的检测传感器做的比较好的
服务也好
不过你是盐城的,不知道他们那边有没有点,如果有可以上门为你做方案的

网友B:
有用来检测颜色的传感器

网友C:
色谱仪就可以了

网友D:
就一般的光电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E:
一般的光电传感器如何检测?

网友F:
3楼说的是。

网友G:
色标传感器

网友H(2009-11-12):
Keyence有用来识别颜色的CZ-V型光电传感器

网友I:
楼上说得对。用专业的传感器才行

网友J:
用光点传感器。白色的反光,黑色的不反光。

网友K(2009-12-13):
独立式光电传感器

网友L:
就用光反射式传感器就可以了。黑白反射率是 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