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1

楼主(2009-09-10):
小弟新用欧姆龙PLC,想问一下CIO是什么意思啊?谢谢各位达人

网友A:
CIO 是指PLC 的输入输出点....

网友B:
输入输出区

网友C:
I/O分别是输入、输出

网友D:
严格的讲,应是核心内存区的意思。但是通俗的理解就是输入输出,应还有CPU总线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