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行业解决方案

楼主(2009-09-10):
风机是由几大部件组合在一起的系统,主要有以下部件:
发电机
发电机是一多极永磁发电机,直接安装在轮毂上。磁铁提供转子励磁,所以不需要外励磁场,与带外励磁场的绕线转子比较,发电机的损耗可降低25%。定子外部装有冷却风扇,由空气冷却。定子绕组用真空压力浸漆(VPI)。通过有经过过滤的干燥循环空气,保证了发电机内的温度均匀,当密封处稍有泄漏时,保证发电机的内部为正压,因此灰尘和盐雾不可能进入到发电机内。
主轴承
主轴承是一特殊设计的大直径双列圆柱滚子轴承。非转动内环与发电机定子相连,转动外环安装在轮毂和发电机转子之间,轴承可承受轴向、径向、负荷以及弯矩。轴承配有一个全自动化的润滑系统,该系统由风机控制器监控。
机舱
机舱是一个紧凑的球墨铸铁结构,内部装有偏航机构,一个维护用的提升机和一个控制板,发电机和塔架通过法兰盘与机舱连接,铸铁件结构的几何设计能确保载荷最大限度地转移到塔架上,设计很简单。机舱顶部装标准无影灯。
轮毂
轮毂由球墨铸铁制成,安装在一个四点主轴承上,通过预应力球轴承将叶片与轮毂连接。因此在进行变桨距系统、变浆轴承和叶片根部(内部)维修时,可保证两个维修人员有足够大的工作空间。通过主轴承内圈能进入到轮毂内。轮毂重量为19吨,尺寸大小为3.8m×3.8m×3.7m, 轮毂内的电子元器件设计有防雷保护措施。
叶片
根据空气动力学最佳效率和对污物的最低敏感度原则,采用真空注入技术用玻璃钢/环氧树脂通过特殊工艺研制而成。每一叶片重量为4,600公斤,叶片长度为34.0米(按外部叶片底部直径为1.9米),最大弦长3.1米,共三片。 叶片上装有一个集成防雷保护系统。
塔筒
机舱安装在管状钢制塔筒上,塔筒受全防腐蚀保护。通过机舱底板上设置的铰链式,可从塔筒进入机舱,底部设有安全门。塔筒内配有多级扶梯、休息平台和照明灯。塔筒由三至四段构成。根据标准,塔架通过地基周围的接地回路与大地相连,根据土壤的情况,接地系统可适当调整以适应土壤条件。
变频器
采用变桨变速系统,并使用永磁同步发电机来提供高效、高品质电源。发电机产生的变频电能经整流、逆变成恒定频率(交流-直流-交流变换)的交流电,然后馈入电网(见单线图)。为使谐波电流最小、频率和电压稳定,采用全功率变频器。变频器按照风机输出功率与转速之间的函数关系来控制风机的功率;并使功率稳定在额定值(当风速大于额定值时)。叶轮的旋转速度由桨距控制并保持在特定的范围内,变频器和桨距控制作为一个“主-从”系统,无功功率是可控的,标准设定至0(cosφ=1)。设置的UPS系统能保证风机在电网电压跌落200msec的情况下,仍能正常运行。对于电网运营商来说,这些特性是非常重要的特点。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的硬件由模块构成,控制室应该有足够的空间保证测量和操作的安全性,PLC控制器之间是通过光缆连接,以网络协议方式进行通讯。

雷子克为风电行业户外控制柜环境控制方案提供以下产品:

过滤风扇
加热器及温、湿度控制器
再冷却无排系统
冷水无排系统
照明系统

过滤风扇:

● 结构紧凑,设计合理,低噪音运作;
● 拥有高效的稳定性,连续使用时间更长;
● 能适应在恶劣空气环境下持续工作;
● 通风栅格独特设计,防止杂物及水份的渗入;
● 防护类别IP43可提高到IP54;
● 安装简便,不需螺钉,直接卡入即可,凹入的手把,更方便更换过虑
RK系列出口过滤器
● 通风栅格的独特设计,能防止杂物及水份的渗入;
● 安装简便,不需螺钉,直接卡入即可,凹入的把手,更方便更换过滤
R系列风扇及出口过滤器
顶装风扇
顶装超薄风扇
● 超薄外型设计,能最大限度节省你宝贵的空间
● 高风量排放,抽热更高效
● 顶部挡风外壳设计,能防止上面杂物的侵入
● 热空气有向上的特征,顶装风扇就为这个特征而特定设计,可高效排
机柜静音顶装风扇
● 较低噪音水平,非常适用于对噪声敏感的办公室区域
● 采用星型风扇提供强大的风量迅速驱散柜内热量
● 快速安装系统,只需在柜顶开个方孔,用四个随机附送的螺钉紧固
RL系列顶装风扇灯(散热照明一体化)
● 顶装风扇和控制柜的照明系统的完美组合
● 一个产品的简易安装迎来的是两种产品的散热和照明的功效
● 雷子克突破性的创新让电气柜的环境控制日臻完美
19"架装轴流风扇
19"架装横流风扇
内循环热点风扇
● 通过吸取和过滤柜外空气强有力地冷却机柜内的热元件
● 不同其它类型的风扇,架装横流风机提供高压的空气流
● 2U小尺寸设计,低噪音,随意安装在482.6mm(19")平面上
● 可以配合前排气出口过滤器使用达到对流效果
● 避免工业电气柜内元件热积累,支持激活其它电气柜环境控制产品,
保控制柜内的主要发热元件在可控的温度范围内运行
● 两个轴向的灵活控制,安装后无级调整风向,确保柜内热均匀
● 1U的小尺寸设计,低噪音,随意安装在482.6mm(19")的平面上
● 可以配合前排气出口过滤器使用达到对流效果

加热器及温、湿度控制器

H15, H30, H45, H60, H75, H100, H150 加热器
H200, H250, H400, H550 加热器
加热器用于电气柜潮湿需要保护的应用,或温度不能低于指定最小数值的场合。铝剖面机身设计形成的烟囱效应更平稳的释放热量。压力端子连接更节省时间和更简单的安装。凑的加热器保障电气柜免受潮湿的侵蚀,高性能集成的轴流风扇提供强大的空气循环,确保控制柜有一个平稳的温度环境,内置的端子连接器更加安全。
H1200 加热器
半导体自带风扇加热器保障电气柜免受潮湿的侵蚀,确保控制柜一个平稳的温度环境,内置的调节器用于设定电气柜理想的温度。
MT01, MT10 温度控制器
MT11 温度控制器
MT01温控器(常开):常用于监控过滤风扇,热交换器或当温度超过设定数值时闭合电路输出信号。
MT10温控器(常闭):常用于连接加热器,当温度达到设定数值时断开线路。个温控器含两个温度设定
常开触点:常用于监控过滤风扇,热交换器或当温度超过设定数值时闭合电路输出信号
常闭触点:常用于连接加热器,当温度达到设定数值时断开线路。
加热器和制冷设备可分别独立切换,避免传统切换引起的温度偏差。
MY11 温度控制器
TH05, TH06, TH07, TH08 温度控制器
机电式的温度控制器MY11用于在相对湿度超过65%时,通过控制加热器提高柜内环境露点,从而避免潮湿和腐蚀的发生。一个温控器控制制冷或加热设备,亦可同时使用把温度精确的控制到一定范围。
常开触点:常用于监控过滤风扇,热交换器或当温度超过设定数值时闭合电路输出信号。
常闭触点:常用于连接加热器,当温度达到设定数值时断开线路。承受高电流负载可直接拖动设备

再冷却无排系统

RS再冷却系统(风冷)
RS再冷却系统(水冷)
● 配合TAW气/水热交换器使用,用于需要高制冷量输出的情况,针对性
的项目计划
● 特别适用于极端的环境条件下使用
● 在集中制冷的场合体现的更为经济
● 配合TAW气/水热交换器使用,用于需要高制冷量输出的情况,针对性项目计划
● 特别适用于不能用风冷的场合,高粉尘,毛绒性环境,如染料纺织行业,钢铁行业等
● 需配合RTB冷却塔和HT水泵一齐使用
● 再冷却系统与空气/水热交换器的完美组合特别适合于高温和高粉尘,腐蚀和油性的领域
● 对高热负荷的场合,集中制冷,事半功倍。
● 无需维护和低噪音的独特性能
● 风冷和水冷的再冷却系统
● 防爆管设计让电气工程师高枕无忧
● 活动连接处采用抗高压,抗折弯,自保温管路
● 顶装,侧装和横装迎合客户的需求

冷水无排系统
TAP板换式气/气热交换器(一体化式)
● 采用板换式结构设计的TAP热交换器具有高效率的热交换能力
● 能耗低,重量轻,外形美观大方
● 完全独立的两个空气循环系统,确保控制柜内空气洁净
● 结构简便,不会因过冷而结霜,免维护
● 可提供不同电压要求
气对气热交换器的特点是有一个交叉气流或逆向气流或
塑料铝铂散热器装置,该散热器装置能在机柜温度一旦超过
周围温度时就将热量分散掉,外部空气通过散热器的外循环
管槽被抽入,再通过内部循环管槽有效地冷却内部温度。两
个内外循环系统被小心地隔开,以便保持内循环的封闭性,
避免水、潮气和灰尘进入。雷子克热交换器在设计中应用了最先进的技术,以保证大的热传递能力。紧凑的设计使其有多种的外形,以适应各种电子机柜/机房的配套安装。

照明系统

● 不再需要安装限位开关,因为EL产品已自带有限位开关,只需简单的调节就可以实现门关即灭,门开即亮
● 不再需要用螺丝拧灯罩,不需要繁琐的联接,因为通过接插式简单的一插即合
● 没有刺眼的强光,因为采用弧光栅,使电柜更柔和,舒适
● 可屏蔽限位开关的功能,设计更为周到
● 集成灯罩,备用插头,门开关和灯并联线于一体。
● 简便安装,柔和的灯光
● 多电压选择方便不同的应用场合
● 睿智设计的简易灯可以灵活的在机柜的任何位置配置
● LED超薄灯,豪华而不俗气,环保又体现高科技的渗入,超长的使用寿命
● 多电压选择,简易安装,LED超薄的电气柜照明系统真正的体现了雷子克设计师对电气工程师的体贴!

网友A:
谢谢楼主~~这段时间风电炒得很火啊`

网友B:
风电的发展必须有政策的扶持才会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