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0):
我们公司是中控自动仪表在福建的代理,我刚进公司不久, 特向各位请教变送器,无纸记录仪订货时需注意的内容有哪些?

我的 QQ是:214861028,欢迎广交相关行业的朋友.

网友A:
一般变送器及无纸记录仪订货时需注意的大致有以下几点:

           1.仪表名称;
           2.仪表型号(因为可能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型号);
           3.量程范围及测量上、下限;
           4.精度等级;
           5.对于压力、差压变送器还应考虑被测介质、工作压力;
           6.工作电压(直流24V还是交流220V);
           7.对于无纸记录仪还有个测量点数及输入信号类形、对存储容量的要求。

网友B:
还有变送器输出信号类型,供电电源,安装方式
无纸记录仪需要通道几个,存储数据是否容易转移,表盘大小,安装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