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烧了

楼主(2009-09-10):
24V电源没注意拨到110V时候接了220V烧了
是烧哪部分?能修吗?

楼主:
看到一保险丝。。。。。。。。。。。。。。。。。。

网友A:
什么样的?是变压器式的,还是模块式的,如是模块式的修理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B:
修估计够呛,还是买个新的吧,修完后用起来心理也不踏实,要是弄不好把其它的烧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C:
楼主好像发了两条。。。

网友D:
呵呵;如果是一个国产的开关电源,就不要修了;直接换个吧;

网友E:
能修就修,节约是美德。

网友F:
一般是烧保险.或者是整流桥.

网友G:
检查一下是否有压敏电阻。

网友H:
开关管等

网友I:
保险,压敏电阻,应该好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