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应用

楼主(2009-09-10):
我现在想使用一个电机带动丝杠,两者都是垂直使用的,要托起一个工作台,工作台要能停留较长时间。如果选用步进电机的话,可以实现自锁吗?丝杠与电机直接用联轴器连接的话工作时会出现问题吗?例如工作不稳定。会出现滑落现象吗?我昂参加工作,不是很了解。希望各位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我是新人,大家多多观照啊!1

网友A:
要用带刹车的伺服电机。这个才OK

网友B:
垂直方向的负载要考虑在断电的情况下抱闸
还是选用带抱闸的伺服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的指导,我的工作台要求有较高的定位精度,不知道伺服电机的定位精度能达到吗?步进电机的定位性很好,但是扭矩小,启动慢。采用的电机还要求能正反转调节。
我是新人,大家多多观照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