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0):
变频电机的特点之一是风扇有独立的电源供电,不随电机转速的下降而转慢,我想问一下是否所有的变频电机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A:
呵呵;变频电机是强制风冷的,这只是与普通电机的区别之一;

楼主:
我们定制了一台变频电机,厂家说要求转速不高,把冷却风扇和电机制成同轴的,这样解释对吗?我怕花了变频电机的钱买回了普通电机

网友A:
有些忽悠;
风扇要单独的;

网友B:
张见识。变频电机中有风扇?电机不都是封死的吗,如何用风扇来通风呢?想不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定制了一台变频电机,厂家说要求转速不高,把冷却风扇和电机制成同轴的,这样解释对吗?我怕花了变频电机的钱买回了普通电机
把冷却风扇和电机制成同轴的那叫风叶,不叫冷却风扇!

网友D:
普通电机是使用自带的扇叶进行风冷的,但是由于变频使得电机转速下降,风冷达不到要求所以要使用独立的风机进行冷却。

网友E:
必须分开。

楼主:
难道变频电机既有同轴的风叶,也有另设的冷却风机?

网友A:
呵呵;
变频电机没有同轴的风叶,风扇是另提供电源的;也就是说,电机不转的时候,风扇只要电源接上还是转的;

网友D:
风扇电源可以控制啊,电机不转,风扇电源可以不给~!

网友F:
被信他的,一定要分开才好

楼主:
看来订购变频电机一定要注意这些

网友G:
变频电机强迫风冷是必需的。不要做成同轴的风扇。当然变频调速的风机除外。

网友H:
如果是一个电源,那风扇也被变频了,起不到冷却的效果了

网友I:
我单位德国进口的设备上变频器控制的电机,零点几个千瓦的电机都是风叶的,超过1.5千瓦的才带冷却风扇,这个要看实际使用的环境

网友J:
风机是直接通上电源的,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如果并联在电机上的话,那电机上的热量就不能及时散发掉,也有可能会过热保护的.

网友A:
呵呵;要分清变频器带的并不是都是变频电机;
普通电机也可以;
但变频电机则要求风扇必须是独立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们定制了一台变频电机,厂家说要求转速不高,把冷却风扇和电机制成同轴的,这样解释对吗?我怕花了变频电机的钱买回了普通电机
那是忽悠你们 的,那低速时怎么降温。

网友L:
风扇电源,是独立给的,不是和电机同一电源

楼主:
知道了,看来是花了变频电机的钱买了普通电机

楼主:
有谁知道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价格能差多少?

网友A:
呵呵;变频电机不同厂家的价格差异也很大;
具体你可以咨询厂商;

网友M:
冷却风扇是单独供电

网友D:
要是不能换的话,给你出个招,买个尺寸合适轴流风机固定在电机的风扇罩上,再接组控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不能换的话,给你出个招,买个尺寸合适轴流风机固定在电机的风扇罩上,再接组控制就行了~!

这倒是个笨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