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0):
手里有一台sigriner公司生产的IAStar-s3系列电梯专用变频器,电压等级400V.最大输出功率18.5KW.采用多段速给定方式控制一台4极11KW的同步机,发现同步机的转速上到1200多点就上不去了.不管速度设多高电机转速只能达到1200多点.我算了下.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只到40HZ上不去了.而变频器的频率控制是0到100HZ.现在导致实验根本无法进行....
            有哪些原因有可能造成上述这种情况啊,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的最高频率设置为40赫兹。

网友B:
呵呵;最关键的一点没说清:
调到最高速时变频器显示的是多少HZ ?

楼主:
这个是电梯专用的变频器,操作器上没有显示频率,只有反馈的转速...
参数设置上并没有最高频率这个参数.......
我想知道有哪些原因会造成变频器的输出变成这样...有没可能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B:
呵呵;只要上面带有操作面板,应当可以显示出输出频率的;
如果输出频率显示的只有40,那可能就不是变频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