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0):
我现在想设计一下方案,在PLC s7-200中  直流行走电机1要求能够进行正反转,当直流电机1反转走到两根钢管接口处时(此时设备接收到外部的一个磁信号),电机速度由当前的高速自动变为低速,低速运行2分钟后,恢复高速行走,这个功能如何实现?如果方便,能否给出图纸,谢谢!

网友A:
那你直流电机的高低速是怎样控制的呀

网友B:
控制电路应该简单,主要是高低速的控制。

网友C:
直流电机的调速系统用的是什么装置?或者说直流电机是由什么地方提供的主回路电源?
1、如果是通过调速装置进行控制,可以将装置的给定信号进行改变。
2、如果是其它地方提供的直流电源,可以采用串电阻的方式改变电枢电压进行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