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0):
零线漏电,漏电开关断开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漏电开关就是当你的电路漏电时即进入的电流等于输出的电流就不会断开,但只果电路漏电电流达到一定什值时就动作断开.

网友B:
只要流电电流达到流电开关整定值,不管它是火线或O线

网友C:
要保证零线和火线的电流相等~!

网友D:
你自己都说了呀,是零线漏电

楼主:
谢谢,也明白了

网友E:
零线漏电了,与地线连接了

网友F:
火线 零线电流不相等时就跳闸。电流没流回漏电保护器而回了大地。

网友G:
那这开关的作用就只是测试是否漏电咯?

网友G:
那这开关的作用就只是测试是否漏电?

网友C:
晕,和普通开关一样只不过多了这个功能

网友H:
漏电开关就是当你的电路输入电流跟经过感应线圈输出的电流不一样,当检测出的电流大于你的整定值的时候就会跳闸

网友I:
叫保护接零

网友J(2012-07-03):
想请问各位,零线带电,用电笔测一闪一闪的,漏电开关会跳匝,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