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呢

楼主(2009-09-10):
请问这个元件用在什么地方呢?[upload=jpg]

网友A:
看着应该是滤波用的吧,中间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组成RC滤波。后面2个电容,接地,应该是用来滤高频电流的。
高手进来说下,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B:
好像是个触发器,不敢肯定

网友C:
我觉得顶楼说的有理。从图上是这样一个物件。

网友D:
像个滤波之类的东西.

网友E:
是不是音响上用的分频器啊???

网友F:
老的功放机、电视机之类的对电源精度要求比较高的音频电路电源部分的电源高频滤波器,作

用是用来滤除电源中的一些非正弦波信号。

已达到后期功放中的音频信号没有杂音。

网友F:
这个应该算作是最老的“集成电路”了

网友G:
应该是电源滤波器

网友H:
滤波器,国外设备经常有

网友I:
楼上说得都不太靠边,这是安规电容。电动工具上用的。国产的很少用。国外的大点的电动工具上都有的。是防电磁干扰用的。用了一个X2和一个Y电容。

网友I:
再问一下楼主怎么会有这个电容呢?你是哪里的?

网友J:
到底是啥?

网友K:
这是一个电源滤波器,通常用于电子电路的输入供电,防止电源外干扰源对电子电路的干扰,它同时也防止电子电路的干扰源向外电源电路输出。

网友L: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I:
从楼主给出的图片和电路上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安规电容器。不应该叫做电源滤波器。下面说说他们的区别。
首先说什么是安规电容器。
抑制电源电磁干扰用电容器一般分为两类:跨接在电源线的X类抑制电源干扰用的X类电容器和跨接电源线与地之间的Y类抑制电磁干扰用的Y类电容器。可见无论是X类电容器还是Y类电容器都必须满足电器安全规则,所以X类电容器还是Y 类电容器均称为安规电容器,特别是Y类电容器还要确保电气安全中的人身安全,因此,X 类电容器和Y 类电容器均需通过电气安全测试。
对于X类电容器适用于在电容器失效时不会导致电击危险的场合,如跨接在电源线两端。而Y 类电容器适用于在电容器失效时会导致电击危险的场合,如跨接电源线与地之间。因此Y 类电容器的耐压测试时能够承受更高的脉冲测试电压的冲击测试。
从以上可以看出安规电容只是抑制电源电磁干扰,一是把外电路的干扰可以拒之门外,二是内电路的干扰不传导到外电路。电路中没有电感元件。
再看电源滤波器,一般由电容和电感共同组成。电容和共模电感或差模电感一块组合起来对电源进行滤波,这才是电源滤波器。好象上面也有电感哈,那就可以叫做电源滤波器。

网友M:
还好没人说是启辉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楼上说得都不太靠边,这是安规电容。电动工具上用的。国产的很少用。国外的大点的电动工具上都有的。是防电磁干扰用的。用了一个X2和一个Y电容。

安规电容是【电源】滤波器的一种

网友O:
既有电容又有电感2x0.5mH,是双向电源滤波器。

网友P:
是滤波器吧?

网友A:
请问一下,图中最左边2个黑色类似于电阻的原件和夹在中间那个圆圈表示什么意思?
希望有高手解释清楚,这东西的具体原理,不要“以貌取人”。

网友A:
黑色那两个是0.5mH的电感?为什么不是用折线表示?中间的圆圈表示回路?
等嗲解答

网友Q:
看电路,是滤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