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管

楼主(2009-09-10):
弱弱的问下。一般放大管的引脚是怎么定义的,有个UPS电源坏了,板上的放大管实在是看不到,拆也很麻烦,三个角正对面的时候从左到右怎么定义的?谢了。。有图最好

网友A:
电源都是场效应管,排列顺序自己到百度里去看,买一个功率一样的装上去就是了,大部分场效应管脚差不多。

关键是此类电路烧管子就说明外围电路先有问题。只有外围出故障了以后,管子失去保护才会烧毁。

网友B:
把型号抄下来上网查一下看看

网友C:
对,有了型号就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