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问题

楼主(2009-09-10):
请问大家压缩机最大的有多少P?一P在多少平方的空间内达到最好的制冷效果。

网友A:
看你需要多大的?有高压及40-80P的,低压机10P左右的。

网友B: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合的功率,并不是越大越好

楼主:
这压缩及是用在工厂厂房的,空间有20乘16乘19米请问该用多大的压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