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09-09-10):
我们厂里污水站有个药物搅拌泵,用的一个800W的电机来带动
今天我去检查发现,这个泵居然用了一个380V变220V的小变压器,但是变压器的出线进的是接触器的线圈,没有去其他地方。
也不是变直流的变压器,而且配电柜可以引入220V电源,我估计是厂家骗钱搞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A:
估计是不专业吧……
不过我想知道的是,你们单位的污水泵泵在用吗?
一定要环保哦!!!

楼主:
一直在用哈,我们企业是做啤酒的,所以还是很注意环保的,谢谢大家的提醒

网友B:
楼主:

那是个安全隔离变压器!

果然是新手啊

网友C:
对,是隔离变压器,还有380/380V的.

楼主:
顺便再请教下,隔离变压器指的什么意思,谢谢了

网友D:
隔离变压器是保证人身安全的,人如不小心触及次级电源是不会触电的,因为它与地是不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別同时触及次级两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隔离变压器是保证人身安全的,人如不小心触及次级电源是不会触电的,因为它与地是不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別同时触及次级两端。
是将水泵的用电与来电隔离的,这样水泵漏电了,也不容易出事故

网友F:
还有不易因零线断线电压升高而烧坏线圈

网友G:
物有所值,用在那里就是他的用途.选择隔离变压器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意10楼的观点.

网友H:
对人员的一种保护
电机与电源之间没有电的联系

网友I:
知道是隔离变压器,但没想到这么大作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