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0):
用电2.3度

怎么算灯管的实际瓦数?每个灯管实际是几瓦的?   什么公式?

网友A:
灯管瓦数是制造厂确认的,所以用电是20x3x20=1200Wh=1.2度,其余电度都消耗在镇流器和线路上。

网友B:
损耗没这么多吧,测一下电流电压看看,如果电流很小而电度表有这么多的话,只怕你的表不对吧

网友C:
呵呵;一般灯上标的功率较大,把损耗都算在里面了;

网友D:
3个灯总功率为60瓦,1度=1千瓦时
1千瓦时=1千瓦功率的电器,使用一个小时的量
60W=0.06千瓦,使用20小时=1.2千瓦时=1.2度。
至于为什么=2.3度,肯定是损耗掉了,

网友E:
请问  你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用电的, 我知道在农村的供电部门喜欢把别人家的电表调快点(我调过不少,  是领导意思)。   如果你怀疑电表走快的话, 买个100瓦 电灯泡接通电源1小时,  看是不是走了一度电。 用电灯泡试电表挺准的。

网友C:
买个100瓦 电灯泡接通电源1小时,  看是不是走了一度电;

0.1度;

网友D:
6楼说的是真的假的哇?你哪里人啊,你们那边供电有这么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6楼说的是真的假的哇?你哪里人啊,你们那边供电有这么黑?
一点都不奇怪,我老家就有过这样的事情。后来用户要求验表才捅出来的,结果要给予赔偿。

网友F:
真有这样的事情?捅出来没事情?

网友G:
照你这样说的,肯定用不到2.3度电,但不排除有人偷你的电的可能,最好你先看看有没有人偷你的电

网友H:
我看你的电表有问题吧你的好好检查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