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0):
请问各位
要做一个电表箱,电表有24个。三相四线( A B C N )进线到电表,电表再出线( A B C N )到 DZ47,但 DZ47是三极开关,
请问零线该接那里?是否每个电表都配一个 N 线端子  还是做一条铜排把24个电表的零线接在一起(共用一条零排)

网友A:
共一条也可以

网友B:
N线单独做一条铜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线单独做一条铜排.

网友D:
共用,减小计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