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0):
前不久。给两单位装了两台电容柜。变压器同为200KVA.有功计算功率190KW。电容柜采用8回路120KVAR.
负载运行时电容投入6组。还有2组没有投入。功率因数控制器显示0.98,很正常,电量采用高压计量。有功62个字。无功41个字
电力局收费时却罚款。低压侧电容投入很正常有0.98.功率因数已经很高了。却被罚款?有哪位高人能帮我分析问题原因,致谢

网友A:
首先要搞清是不是无功罚款。如果是你可以用手动投电容,看投电容是不是总电流在减少。如果是就应该没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电容柜的信号相位起错。

网友B:
既然功率因数显示0.98(如果表没有问题),那补偿应该正常,不可能罚款啊>?!具体问电力局,总得有个说法吧.

网友C:
无功不能超过有功的1/3.
在加投一组试试,把一天的而有功和无功抄下比比看。有效果的话就八组全用上,调高功率因数

网友C:
在是不是投入的时间有问题,不行就加个时间控制器,定点投

网友D:
有谁能说的详细点,我们做了一台315kva的箱变,电容补偿分六路,每路16kvar,自动补偿平时就是补两路,还有四路没补,用的是多功能电度表,电业局校过的,但是上边显示的无功度数比有功度数还大,检查线路都正常,功率因数是0.98,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E:
那就是过补偿啦

网友F(2009-10-14):
引用 楼主:
前不久。给两单位装了两台电容柜。变压器同为200KVA.有功计算功率190KW。电容柜采用8回路120KVAR.
负载运行时电容投入6组。还有2组没有投入。功率因数控制器显示0.98,很正常,电量采用高压计量。有功62个字。无功41个字
电力局收费时却罚款。低压侧电容投入很正常有0.98.功率因数已经很高了。却被罚款?有哪位高人能帮我分析问题原因,致谢

无功/有功大于0。5均要罚款。
你的低压无功可能取样的电流和电压接线不对,低压这么高,高压侧不可能这么底,重点查一下取样的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