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使用本软件时的注意事项
1. 关于所使用的个人计算机的存储器
根据个人计算机的机型,主内存为 64M字节以下时,有时会被 Microsoft Windows 终止处理,因此主内
存应使用 64M字节以上的存储器。
2. 关于硬盘 (虚拟内存 ) 的可用空间
在执行本软件过程中,硬盘的虚拟内存的可用空间必须为 100M字节以上。
在执行 GT Designer2的过程中如果可用空间不能确保 100M字节以上,有可能被 Windows 终止处理。
应在充分确保硬盘的虚拟内存的可用空间的前提下使用 GT Designer2。
当虚拟内存可用空间不足时,应尽量频繁地对工程进行保存。
3. 关于启动时 -编辑中所显示的出错信息
“由于内存不足,操作将被终止。可以吗 ?”
“Operation will be terminated because of insufficient memory. Would you like to Stop?”
显示上述出错信息时,应终止同时启动的应用软件,或重新启动 Windows ,确保充分的空余内存后再使
用。

网友A:
现在的电脑配置都很好了,只要不使用那些老古董,使用这编程软件安装、使用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B:
现在想找到不能运行这个软件的硬件都比较困难。只是个触摸屏的软件,还没到组态软件的级别,硬件的要求不是很高,一般都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