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用电器

楼主(2009-09-11):
想请教大家,海上用的电器,电线,及其它有没有特殊要求,有哪些厂家提供这方面的海上相关产品。

我们打算给军舰上做叶菜保鲜设备。

累了要好好休息,错了别埋怨自己,苦了是幸福的阶梯.

网友A:
呵呵;好像有船舶认证的;

网友B:
船舶上用的电器,选直流的多些

网友C:
特殊要求我想肯定有的吧。我自己想想,至少要要防颠簸,防潮,防水。这些肯定要比一般的电气防护等级要求高一点。

网友D:
在海上使用,直流和有船舶认证有的可能需要,但大部分会考虑两个方面,一是首先防碱,海水是碱性水,另外得防潮。这两个是关系到安全的重要参数,得重点考虑。

网友E:
1.首先要符号船用的标准
2.要有第三方认识如CCS等
3.如果是平台上还要求防爆
具体请参见相关标准和推荐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