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一、状况在双良的蒸气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冷气机组中,使用欧姆龙的plc(c200he-cpu42,电源pa204s)来控制两台水泵的启动。在依次启动两台水泵时,经常导致plc的电源中断,从而程序停止运行。
二、检测 1、使用电压波形测试器来测量两台水泵依次启动时plc电源pa204s的交流供电端电压变化发现:在未启动水泵时,供电端电压正常,在启动两台水泵时,供电端电压瞬时降至184v—186v且持续时间在25ms以上,plc停止工作,从而确定是水泵对plc电源的影响。
2、为解决这个问题,分别作以下几个测试: a) 先开大泵,延时10s左右再启动小泵,供电电压降至190v左右,说明先开大泵,使电压瞬时下降,稍后启动小泵,会影响较小,但这样需要修改plc程序。 b) 由于水泵供电是由高压线经变压器转过来,可以考虑将变压器增容,换个大容量的变压器,可能使水泵对plc供电电压影响会小些。 c) 在plc供电端接一个大电容,但是效果不明显。 d) 最后在变压器转换后的另一路供电中接一个220v来plc的电源供电,发现即便在同时启动两台水泵时,plc的供电电压下降也只在204v—206v左右,完全可以。
三、结论由于plc的电源供电是与水泵走同一路供电,且该厂的变压器容量较小,所以在启动两台水泵时,引起plc供电电压下降至85%额定电压以下,且持续时间超过10ms,从而导致plc检测到电源中断,停止工作。故建议从变压器转换后另一路中接一个220v来单独供plc电源,即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