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问题:plc在做伺服电机原点复位时.有那些复位方式的重复定位精度比较高,还有就是当伺服或步进在运行过程中.当检查到有一个输入信号后.走一定长.(如何能做到这定长的精确.这个定长值能做到10um的精度吗?)  如果可以.一般要怎么去实现.编程上有没有什么技巧.如果不能.是不是要加编码器.或电阻尺之类的东西来作反馈信号.
     回答:1、用s型逐步逼近的原点回归方式重复精度很高,另外你的原点传感器最好用光纤。普通的光电开关很难满足。
2、精度取决于你的丝杆的导程精度和伺服或步进的齿轮比。如果你要做回馈的话编码器就不用了,只要将伺服的编码器反馈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A:
走10u肯定没问题的,我们公司最小精度0.1u。
收到一个信号后,让伺服执行一个移动指令,移动量可以设定,再根据齿轮比,丝杆螺距等,就能计算出实际距离。
原点回归如果要精确,肯定需要有精密的原点信号。1号回答没错,用光栅定位。在快到原点位置时,还需要设定DOG。让伺服减速回归。以提高定位精度。

网友B:
应没什么问题,不错,学习了。

网友C:
用零点开关+编码器零脉冲方式来回零,比单纯用零点开关精度要高得多。

网友D(2009-10-26):
慢速走到原点感应器然后再更慢速往前直到马达Z相信号,我好像见到过电路板贴片机上是这样回原点的。

网友E:
我有问题想问一下,搂主提的第二个问题说得是:在电机运行过程中,输入一信号,在检测到这一信号后电机走一定长。这个“运行过程中”所指的应该是电机正在转的时候,也就是说电机正在执行一次定位移动。那么检测到输入信号后,是否需要停止以后再走一定长?还是在现在的定位目标位置的基础上再走一定长呢?或者说检测到输入信号后,将控制工件移动到坐标绝对值的某个位置呢?

另外,如果选择的是丝杆定位的话,需要选择带齿隙补偿功能的控制器,否则将会产生误差,达不到控制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