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A I0.0
JNB _001
L MW200
T MW202
_001: NOP 0
A I0.0
L MW200
T MW202

网友A:
对siemens的编程不了解,帮不上你,
-001:NOP 0  是一步空操作。不执行任何动作,
JNB-001不知道什么意思。
内容不多,楼主看看编程说明吧。

网友B:
A I0.0
JNB _001
L MW200
T MW202
_001: NOP 0
意思是I0.0 和一个传送指令串联
A I0.0
L MW200
T MW202
i0.0和传送指令是没关系的
STL编程用跳转指令比较多,要习惯
你自己演示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