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我工作的是个印刷厂

楼主:
照明节能改造方案申请报告
尊敬的公司领导:
您们好!
我公司从去年到现在,每月的电费都是十几二十万元,最少也有十万左右,对比照明、中央空调、装订动力、印刷动力发现:其中照明和空调竟然占了75%-85%,照明一项就占了30%多!可见照明的耗电量有多厉害。照明的能耗大,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照明灯具特别多,而是我们的照明灯具的能耗特别大而造成的!我们现在用的灯具都是电感式启动的日光灯,造成能耗大,功率因数低,只有0.6-0.65,由此造成线路的线损也大,白白浪费了电能。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对照明电路进行节能改造,其中最省投资的办法就是更换灯管。
1. 厂区的照明用电现状
我公司(厂区,下同)现有40W灯管980条,20W灯管550条,额定功率共计50.2KW。08-09年照明电路(其中有分体式空调)的用电量如下表:

年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10月 11-12月
08年 96500 48532 60718 63684 64504 85064 103918 103874 146342 116558
09年 80254 77432 74472 75070 70288 104506

由上表可知,从08年1月到09年6月这18个月,共计用电1371716度,平均每月76206.44度。0.71元/度,平均每月电费54106元。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从上表也可以看到,3-5月份是用电最少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基本上没有开空调,绝大部分是照明所耗的电,就是那个时候每月都有6-7万度,这说明我们公司照明用电是占了很大一部分的。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对公司的用电情况进行了分析,原因是公司现有老式电感式启动的粗日光灯的能耗比较大。而现今市场上有一种电子启动的T5节能灯管,在同样亮度的情况下能耗要少很多。我们买回了一条来做了一个能耗实验。
2. 现有照明灯具与节能灯具的能耗水平比较
现有灯具及节能灯具的能耗实验

灯具 实验电压 启动方式 启动电流 运行电流 亮度 实际能耗 分析
公司现有
普通灯管
额定40W长度1200mm 216V50HZ 电感启动 0.415A 0.238A 在设备部办公室各开一根比较:节能灯管目测要亮一些。 51.4W 因为电感启动的镇流器要消耗电流,所以测的整套灯具比灯管的额定功率大
新型T5
节能灯管
额定28W长度1200mm 216V50HZ 电子启动 0.115A 0.115A 24.84w 电子启动的电路板消耗的功率很小。

由上表的实验数据可以看出:T5灯管的能耗比现有的灯管节电26.56W(也就是0.02656KW),节电率为51%。我们算了一下。我们以每天开22小时,每月26天计算,那么980条灯管每月节约的电是:0.02656×22×26×980=14888.47360度(KW/h),我们的电费是0.708元/度,这样折算是14888×0.708=10540.70元,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厂区的灯管都换成节能灯管的画,每月可以省下10540元,一年就是12万!这还没有算上550条20W灯管改造后的效果!
如果我们假设额定为20W的节能灯管,它的节能效果是40W的50%(实际肯定不止,因为电感式日光灯同样有镇流器要消耗电能,这一点是少不了的),我们按平均每天18个小时,每月26天算,那么550条灯管每月节约的电是:0.02656×50%×18×26×550=3418.27度(KW/h),加起来就是14888+3418=18307度,折算后是18307×0.708=12961元,一年就是15万多!
3. 投资与回报期
28WT5节能灯管加灯架一套零售价为28元,批发价为22-23元。我们现有980条40W灯管,如果更换,我们以1000条来计算,需要22元×1000=22000元。按前段的计算一个月省10540元,那么投资回报期为:22000÷10540=2.08个月,也就是2个月零3天就可以收回投资。这是在所有节电方案中投资最少,见效最快的。
14WT5节能灯管加灯架一套零售价为27元,批发价为21-22元。我们现有550条20W灯管,如果更换,需要21元×550=11550元。一个月省3418×0.708=2420元,那么投资回报期为:11550÷2420=4.77个月,也就是4个月零22天可以收回投资。
如果全部更换,那么总投资是22000+11550=33550元,每月回报是12961元,那么投资回报期为:33550÷12961=2.58个月,也就是2个月零17天可以收回投资。如果我们的合约还有2年,公司可以省回25万以上!这可都是纯利润啊!
再者,公司现有的灯管已经用了两年了,基本上已经到了使用寿命,现在每个月都要更换好几十条,这种灯管的价钱是12-15元/ 条,全部更换就是1万多,把这部分成本除去,等于只投入2万多。另外,电子启动的灯具的功率因数是0.90-0.95,这又提高了功率因数,降低了线损,提高了电源质量。
4. 工程施工与后续维护
我们现有的灯具改成节能灯管,只需要把灯管、灯罩拆下,把两条线重接一下,装上灯罩和新灯管就行了。工程量不大,只要3-5分钟就可以改好一组(2条),设备部三个人7-10天可以基本完成40W灯具的改造。不需要停电,只需要生产人员移一移就可以了,对生产的影响小。
现有的电感式日光灯由三部分组成:灯管、镇流器、启辉器及灯架,灯架不会坏,灯管的寿命为10000小时,市场价格为12-15元/条,镇流器是25-35元/只,启辉器2-3元/只,镇流器和启辉器的寿命就不一定,镇流器烧了还有一定了危险性。电子式节能灯管由灯管、电路板及灯架组成,灯架不会坏,灯管使用寿命也是10000小时,市场价格为6-8元/条,而电路板的可靠性是众所周知的,能耗又小,也没有危险性,后续维护节能灯具又占优势。
综上所述,更换节能灯管,不但可以节约能源,保护了环境,有利于社会;同时也降低了我公司的生产成本,减少了浪费,提高了利润率。于国于家都有利,何乐而不为呢?
早一天改造,早一天受益。请领导考虑之!

网友A:
电子式的太容易坏掉,用几个月整个镇流器和灯管就都不行了,我们电子式的重新又换成电感式的,工厂的话那么多灯有得你换的呵呵

网友B:
可以全部改换成节能灯。

网友C:
电子式不可靠,我们原来也将电磁式改电子式过,后来太容易坏了,就又改回来了.特别是谐波污染高的,更容易坏.

网友D:
各有所长吧

网友E:
感觉方案是好的,实际上照明,一般不会重视的.

网友F:
我为你提点建议:首先测量一下你们厂在用电高峰时的功率因数。在有条件时测一下电网有没有谐波。节能灯可用。但是集中使用有可能三次谐波超标。把用电环境先要搞清楚。后才能拿出一个好方案。

网友G:
谐波害人害己!如果真的节能,还是尽快普及LED灯好了!

网友H:
同意楼上的用LED吧

网友I:
LED灯可以在高大厂房用吗

网友F:
使用LED同样也会产生谐波。因为你必须把交流变为直流这个过程就会产生谐波。除非你把谐波处理。

网友I:
LED灯是直流的吗?

网友F:
LED是发光二极管。你说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J:
一般工厂照明用电,浪费较多,重在管理!

网友K:
还是节能灯比较好。

网友F:
节能灯当中有谐波含量低,功率因数高的。但一般价格比效贵。实际可以考虑用无极灯。

在这里要提醒一下据我的经验一般印刷厂的谐波都比效高。最好把你们厂电网环境测量测量。

网友L:
晚上不开灯,上班人员办公室的人不开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