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经常能接到客户这样的电话:变频器输入侧加有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但经常跳,而且漏电还不能除掉(供电局要求)。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要求的话,漏电保护可以去掉嘛?变频器本身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嘛?如果不能去掉什么方法能使漏电不跳,加滤波器管用嘛?谢谢!

网友A:
必须要用鉴相间幅式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B:
呵呵;加输入电抗器可能会好些;

网友C:
漏电保护器的漏电流要整定的高一些才行。如果加装的话。

网友D:
还可以调整下载波频率的

楼主:
是,他调到最高了还是不行!

网友E:
载波频率需降低些,即降低变频器输出晶体管的开关频率。